华硕K42J 班号K42JR 3.2 开机自动上电 电流1.35不显示

楼主(2018-07-02):
开始以为是开关脚上拉排阻问题 结果换了一样 电压正常 可以长按开关关机 加热显卡 也不显示 显卡0728014 有遇到这个故障的吗

网友:
换集显电感后胆电容,最好470UF,试一试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好像是个通病,以前修过是一个供电的反馈电阻坏了,好像是1.1V还是1.05V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自动上电先刷下bios看行不行吧!!!

网友A:
我今天修了一台   华硕k42jr   故障时开机有时显示   但会死机  大部分时间上电1.8掉电   我是在cpu背面加了3个330电容就好了  你可以试一试   就是背面空的三个位置

网友:
遇过通电开机、关机变重启,最后还是换桥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了一台   华硕k42jr   故障时开机有时显示   但会死机  大部分时间上电1.8掉电   我是在cpu背面加 ...

你的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啊?

我的就是加了三个330好了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   华硕k42jr   故障时开机有时显示   但会死机  大部分时间上电1.8掉电   我是在cpu背面加了3个330电容就好了  你可以试一试   就是背面空的三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