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DELL的什么机器,求版号电路图,跪求 JIH67Y MB 10054-3 48.3DR03.031图纸

楼主(2018-07-02):
不知道DELL的什么机器,求版号电路图,跪求 JIH67Y MB 10054-3 48.3DR03.031图纸,好心人帮上传一个,非常感谢。如图

网友A:
dell台式机主板电路图不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台式机主板电路图不好长

淘宝上都没有这板子卖,别说图纸,百度也找不到

网友:
这种板子 直接按着H61的时序修就可以了。品牌机不同的地方就是待机电路,dell多采用三脚管用于待机电路的供电切换,其他都一样,放心大胆的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