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键盘问题

楼主(2018-07-02):
各位技术大牛好,请教你W530的键盘问题,现在键盘上F1 2 W S x  shift 和  大小写灯键都没有 ,换过键盘试了也是不行,谁能告诉我这是哪里坏了,需要怎么处理吗 ,最好能带图,谢谢!

网友:
键盘灯不亮 键盘好使吗   看下ec吧 或者外接试试 外接USB好使不 USB好使就看看EC工作条件 USB也不好使就考虑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