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H91+全固版 V2.0 bios及修机记录

楼主(2018-07-02):
这块主板修的时候是用诊断卡是不跑码的,用喇叭听到三短二长报警,师傅说这是内存,于是先插拔内存看声音是否有变化,大概记得没变化,换一个内存记得也是4短一长,总之就是响,具体意思不清楚,大概就是不过内存,于是检查内存条件,供电,然后smbus打值,供电正常,打值两个对地值差几十,于是认为坏了,自己找不到smbus总线的连线,师傅拿到手里秒改,将两个mos管拆下,飞线直连D、S极,并更换排阻,就这样将电路修改好了,师傅说是一些主板电路在smbus总线设计成中间加了两个开关管,没什么用,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是这么改,改后亮机,我好奇又去测试smbus总线对地值,还是差几十,所以可能这不是判断smbus总线坏的原因,可能应该用示波器抓波吧。

SY-H91 全固版 v2.0 BIOS.zip

SY-H91+全固版 v2.0 BIOS

网友:
确实是这样。比如华硕的也喜欢用这2个管子隔离。直接ds短接

网友:
我也喜欢这样做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啊,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A(2018-10-25):
有片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片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谢谢了

你太客气了,不用谢,分享经验互相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