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G31

楼主(2018-07-02):
不跑码  cpu上一个电容击穿  换了就好

网友:
你这个相机的像素还是不错的   挺清晰啊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都是秒杀的。,,,,,,,,,,,,

网友:
一般这通病都是电容腐蚀了,应该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修通病真是轻松

网友:
关键的第一张图,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是通病都修过6台了一样的故障CPU上的电容腐蚀。

网友:
第一图虚化的不错,怎么练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