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待机0.2

楼主(2018-07-02):
B460e 插可调待机0.2 独显上管 和rt8208a 坏

网友A:
B460 居然是 GB 的桥,我还以为是HM55 的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 居然是 GB 的桥,我还以为是HM55 的哦。哈哈

B460E  比B460 配置低很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联想B460E吧,配置低,修的少。

网友:
联想B460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可以直接换桥,不像现在的机器动不动整个CPU都要换?

网友:
学习下  水经验    不过看得多了 思路就多

网友:
刚刚看半天 都没看懂                直到在图片左下角 发现一个坏字/。。。。。。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这问题,用烧鸡法烧出来的,这个B460E配置感觉就跟我的X60配置差不多,哈哈。。。

网友:
这个发的简单也不写维修过程了。。。。。。。。。。。。

网友:
b460e和B460差太多

网友:
是直接烧鸡烧出来的吗?还是打值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