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GA-H81M-D2无PWROK导致的无复位,M4A88T-M无复位闪复位,含图纸点位

楼主(2018-07-02):
H81M供电均正常,无时钟无复位,按时序查,很快发现IO没有发出pwrok给pch。
查io待机条件均正常,
查IO的vin检测,除vin0无电压其他VIN检查电压均正常。

通过上图,可发现IO的VIN0检测电压,来源于VCORE0,而VCORE0来源于intel的4代cpu。
因为以前修过H61和B75的板子,其中5V和12V的vin检测电压不正常导致IO没有发出pwrok给桥,所以在这块板子上,我重点查cp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弯路)。
结果发现cpu的1.75V只是预供电,cpu本体没发热,SVID的上拉电压VCCST供电异常。

联想到桥未发出pg给cpu,我猜测未开工的cpu,有可能不会发出这个vin检测电压给io。
换io后,故障依旧,IO依旧未发出pwrok给桥,难道桥坏,是桥拉低这个信号的?“学海有涯不敢跳”及时的图纸支持,让我节省了跑线的时间。

为判断故障点,直接挖掉IO的pwrok到桥之间的保险排阻,IO仍然未发pwrok。最后锁定IO本身条件,才发现故障点。

ATX的灰色线,给IO的ATXPG电压只有0.14V,ATXPG对地值56,最后挖掉这个发霉的电容(可能的通病点),对地值恢复450,电压正常3.3V,触发亮机。
小结:8系列的主板,io的vin检测不正常可能导致IO不发出pwrok给桥,但是cpu发给IO的vin0检测除外。有时不确定某条件时,可以暂时跳过该故障点,不能死修。

M4A88T-M系列的主板来了一纸箱,都是电压正常闪复位或不复位。
只修复了4张,闪复位的各大供电pg均正常,多是加焊NB亮机的,加焊不好的放弃;不复位时若无时钟,重点查时钟开启电压。

此信号外接电阻,或小mos管,此时钟开启信号正常时必须为高,若不复位时为低,只能是时钟芯片本身拉低这个信号的,直接换时钟。
THE END

 会员1580729300鑫豆2025-1-22 10:10
 会员1548765300鑫豆2024-6-26 08:14
 会员1200287300鑫豆2024-1-2 00:06
 会员1390732300鑫豆2023-11-28 18:52
 会员13321882元2023-8-30 11:10

网友:
这个很好学习了谢谢分享-------------有图太给力了

网友:
有图纸真的很好,谢谢分享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好资料,长知识。

网友:
利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太给力了

网友:
这个太给力了
这个太给力了

网友:
买了,不后悔,确实学到思路。。

网友:
图文并茂 确实是好东西 暂定几分浩浩阅读一下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修好就是大师 。技嘉的板子还是好修的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A:
帖子故障,其实不难,因为有图纸。你现在还在修板么,好久没见你在论坛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故障,其实不难,因为有图纸。你现在还在修板么,好久没见你在论坛活动了。

现在上班去了        偶尔也搞搞板子

网友(2018-08-24):
有图有据,学习更快捷

网友:
楼主您好 我是新手 是不是io的121脚到127脚都是电压检测脚位?不正常就不开机是不是

网友:
楼主5v 12v的电压检测是哪个脚 楼主 您好 请指教

网友:
有图太给力了 我给老板修板 还要自己花钱买精华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