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 板号:DAX1PDMB8E0不跑码求助,另附上TB买的图纸与点位

楼主(2018-07-02):
机器来的时候故障为上电0.5掉电,后检测到PQ37的一个温控管坏掉了,

换掉之后机器不在掉电,而是变成了上电0.9不跑码,打波形发现LFRAME#这个信号波形不对

更换EC后故障依旧,所以想请教下诸位师傅,这个接下来是不是量下南桥的各个小供电,如果都正常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是南桥坏了
另附上TB买的点位与BIOS

网友:
不会啊,等楼下解答,努力学习

网友A:
你PLT-RST平台复位看了吗?这个不跑码可能是U没有收到跑吗的动作指令,也有可能是U收到了但是不动作,你直接干桥的话,我估摸着效果不大,而且这个U是6代的,搭载的桥不好买,还贵,不是J8E那样常见的说干就干了,你可以看看桥读ME之后的动作,来判断一下桥是不是好的,我判断吧,这个电流,能出来的电压基本都出来了,新架构功耗很低的,这个电流很可能已经到CPU动作的那部分了

网友:
这个电流你可以看下平台复位有了吗   有了的话就是去cpu和南桥的通讯了    还有南桥读bios啊     都去测下

网友B:
看下CPU有没有发出复位信号,如果没有可能就是CPU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PLT-RST平台复位看了吗?这个不跑码可能是U没有收到跑吗的动作指令,也有可能是U收到了但是不动作,你直 ...

平台复位和CPU复位有了,BIOS1 2 6角都有正常的波形,只有5角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CPU有没有发出复位信号,如果没有可能就是CPU没工作

CPU复位1V有的,这些我都量过的,我就是不太明白LPC的那个波形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1V有的,这些我都量过的,我就是不太明白LPC的那个波形是怎么回事

那个波形不必太纠结的,我从来不量那个波,我只量AD那几个波,你有抓到复位的跳变吗?不管哪个平台,复位都是桥自己读到程序复位自身之后去复位其他芯片的,有跳边说明桥读到程序之后有动作,起码把桥排除了,不然干完桥还这样就要亏一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