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286 MC721经常内存报错

楼主(2018-07-02):
机器故障:经常开机内存报错,重新安装内存条偶尔能开机进系统,但使用十分钟左右就嘟嘟响黑屏,强制关机依然嘟嘟报警。
特别是插底下的内存槽更容易出问题。内存条换过N个了,依然如此?也不像是显卡问题吧?机器有时候进了系统后连续看视频几小时也没问题。好奇怪啊,求助大家,一般什么问题居多?有必要刷个BIOS吗?

网友:
焊接一下内存座,或者换一条内存

网友A:
楼主,你的内存本身没有问题吧?还有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仔细查一下?

网友:
应该先刷一下BIOS,至少刷BIOS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B:
CPU空焊了,加焊CPU

网友:
不亮 你应该考虑显卡 这个显卡问题多多

网友:
楼主:苹果bios很少出问题,显卡问题是通病,可以内存假负载测量一下

网友:
学习下  水经验    不过看得多了 思路就多

网友:
你的内存槽子可能坏了,并不是内存本身的问题,你焊下内存槽

网友C:
这个主板显卡虚焊的比较多,显卡虚焊也会导致内存不过

网友:
先给他刷成集显的测试吧毕竟这机器显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空焊了,加焊CPU

我也觉得是CPU虚焊了,但是不敢轻易动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内存本身没有问题吧?还有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仔细查一下?

内存我换过几条了,内存槽也不存在虚焊。两个槽都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显卡虚焊的比较多,显卡虚焊也会导致内存不过

也有可能,实在不好加焊显卡看看,谢谢啊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 显存   都是比较容易虚焊的 ,建议你检修这个方面

网友:
显卡这方面容易出问题

网友:
苹果这种报警不好用,桥的面比较大

网友:
搞定了吗 坐等结果 搞定了回复下

网友:
不用加焊,先烤鸡半个小时试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D:
最好先刷下BIOS试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
焊接一下内存座   焊接一下内存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先刷下BIOS试一下,看看结果

刷了BIOS,暂时没报错,能开机了,但是进系统就卡死或重启,显卡和cpu严重发热。难道是显卡虚焊或者CPU虚焊?

网友:
个人感觉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E:
这个很多  都是CPU 坏了  捡到了好多  都是报内存   ,,,,,,,,,,,,,,,,,这个 哈哈 要有魄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多  都是CPU 坏了  捡到了好多  都是报内存   ,,,,,,,,,,,,,,,,,这个 哈哈 要有魄 ...

我找了两根MacBook原机拆的2G内存,装上测试立马好用,不死机也不报错,温度也正常了。好奇怪啊。
现在正常运行。不知道是否碰巧好了,多测试几天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
CPU问题多吧。还是显卡通病也是个问题。。。。。。。

网友:
测试了几天,又出现这种情况,还花屏,应该是显卡问题了,下一步准备干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好几台了,只有一个槽能用,就是靠近D壳的那个槽能用,另外一个经常报警不显示,有时候死机,单槽没有问题,我都是给客户换了单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