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7-03):
       昨天准备再待会儿把恢复的数据给客户整理下就下班的。谁曾想这个点还有客户抱着一台主机来修,一看这灰尘严重啊!都快看不清除主板型号了,赶紧的拿到后台去把灰清理一下。用大风机倒腾了几下,这下干净了。是块GA-B85M-D3V主板,去了灰尘后看起来还挺新的,看着舒服多了

1、插上电,短接了没反应,果然如商家说的一样不触发。心想这块板好修,捡到了,不触发。拿起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
5VSB   5.1v正常
3VSB   3.3V正常
开关   3.3V正常
断定了是板子上的问题,跟电源没关系。迅速拆机,拿到裸板,用目光扫描了一遍,没发现鼓包、烧焦的痕迹

2、把cmos电池取下,测量下个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ATX接口 各电压,信号阻值正常
     PCI的A14  3VSB正常
     power  reset接口正常
     CMOS跳帽   850欧姆,这个有点偏大,平常只有600左右,难道桥坏了?????
     各电感输出阻值正常

3、找了个电源插上,通电,测CMOS跳帽电压,只有0.4V,这很明显不对,应该是3.3V的。想     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第一、可能是RTC电路短路了,造成电压被拉低
   第二、可能是供电上拉有问题
   第三、桥有问题

4、想到要跑线路,头痛啊!先使用烧机大法烧一下。先调到1v只能0.3A,摸摸桥附近的没反应。加到到2.2V,这时是0.8A。这里有点问题,在升高。什么,是桥在发烫,心头一凉,不会桥坏了吧!
     这个不能盲目下决定,先确定下,CMOS跳线阻值850欧姆,偏大,阻值变大,短路会导致阻值变小,懵逼???接着去测量Usb接口,阻值556正常,桥是好了呀!我哪里思考有问题么?????不明白呀!下个图纸研究一下啦?在迅维网果然找了我要图纸,10积分呀,好心疼我的分呀

5、看了图纸也没想明白,先把风桥温度调低,加热一下桥,再去量电压,居然有2.5v了,难道真的是桥的问题、还是虚焊呢??触发开关,电源风扇转了,触发了。断电加上显卡、VGA连接上,亮机了。

6、最后,放进烤箱,准备上BGA加焊。但是我还是懵懂懵懂的。桥虚焊会导致电压拉低,这      不应该啊????桥坏了,但能正常使用???问题到底在哪呢??求大神指点,一时没      转过来

网友A:
这个板子一般不修,,容易烧CPU,,烧坏几个了

网友:
老铁在牛C与牛A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一般不修,,容易烧CPU,,烧坏几个了

有个华硕h61可亮机,但是一个cpu只能亮一次,断电不亮机了,换个cpu又亮机一次断电又不行了。不信邪就这样
毁了五个cpu,最后这五个cpu上到别的好板也确实不行了跑马档4f。没有搞明白。

网友:
这款板子有通病 不触发 5V断线 维修到很多片故障了,桥空焊的很少。。。

网友B:
vccrtc供电的电容漏电引起的吧,我想很快就返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rtc供电的电容漏电引起的吧,我想很快就返修,哈哈

VCCRTC电容漏电的确有可能,那么怎么去判断是不是电容漏电呢

网友:
六楼说得有可能,,,,接触到的大多是因为电容漏电的,但这个很烦人,因为相连的电容太多了

网友:
最后确定故障,确实是一个电容漏电。加热后会导致电容一时半会儿看起来正常。总结就是,电容漏电并不会导致对地阻值变化,这点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