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助 笔记本一接适配器 适配器指示灯闪烁 不开机

楼主(2018-07-03):
如题新手 求助  联想笔记本G470一接适配器  适配器指示灯闪烁 不开机

是有短路了吗,没量到有短  怎么检测

网友A:
笔记本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该换适配器了
灯在闪  就说明可能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
但之前是可以开机的  拆了板下来  现在一接适配器就适配指示灯就闪烁 有时还直接灭掉
是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该换适配器了
灯在闪  就说明可能已经有问题了                              ...

但之前是可以开机的  拆了板下来  现在一接适配器就适配指示灯就闪烁 有时还直接灭掉
是保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