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红米note3 双网通 刷机成功不开机 什么原因

楼主(2018-07-03):
一开始是重启,然后刷机成功后开机 但是充电有时候关机,接着又刷机 成功后不开机 。

网友A:
是不是没电了,或者刷机包型号对吗?找找救砖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电了,或者刷机包型号对吗?找找救砖包

电池有点看过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刷机包的问题,你再换个刷机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