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S3_S440这是八声报警吗?你们听听

楼主(2018-07-03):
嘀-嘀嘀嘀-嘀嘀嘀-滴。。。。。只是什么问题。。不亮机。。外接不显

网友A:
不装内存报警应该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内存报警应该一样吧

..........对的。。。。。。。。。。

网友:
你看看内存槽200和202脚有电压没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拔掉触摸板接线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