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A 主板 15秒后自动关机USB过流

楼主(2018-07-03):
开机后出现这些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15秒后自动关机,跳线试过,清洗过主板,还是一样,用USB键盘插入主板的2。0USB口有反应,插入3。0USB口没有反应,但测每个USB口的阻值都正常,那里出问题?

网友:
每个USB口都有5V,电压都正常,就USB3。0口插入USB键盘没有反应

网友:
USB过流,查一查

网友:
已把472 和822电阻全换了还是一样,那里出问题?高手在吗?

网友:
查一查USB_OC#会有好几个,正常3.3V

网友:
查一查USB_OC#会有好几个,不一定都是排阻

网友:
维修好了,是排阻472问题,重新加焊472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