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61A跑码55不过内存求图纸

楼主(2018-07-03):
映泰TH61A跑码55不过内存。测内存的供电都正常,2个总线电压也有,就是不过内存,求图纸

网友:
已修好,换了IO不行,索性换PCH后成功修复

网友(2018-08-15):
华擎H61 pro btc这个控制上下管的小芯片不知道叫什么 ,标识是02 fh 13r不知道怎么买

网友:
楼主舍得下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