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110-15isk不触发

楼主(2018-07-03):
联想ideapad110-15isk的机子,拆机待机电压正常,就是不触发,就电池放电后,可以开机正常操作,悲剧的是关机后,就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开机了。又回到老故障不触发。放电也不行。到论坛下载BIOS.发现只要是重新刷BIOS,第一次一定可以开机,但是关机后就不触发。重新再刷BIOS,第一次又能正常开机。下载了无数个BIOS。症状还是一样,只要重新刷BIOS,第一次一定可以开机。下载纠结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桥出问题了。还有看看复位电路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我遇见过,是机器有些信号没有被拉低、

网友:
刷刷刷! ideapad 110-14ISK 110-15ISK

网友A:
可以压缩一个包上传 不用分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压缩一个包上传 不用分卷

担心网不给力!小带宽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是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