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音量键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8-07-03):
苹果6P是一台二修机不知道以前修过哪里,基带屏蔽罩被取过。拿到手问题是关机重启后没事,一按音量加键松开后它自己就一直加音量,按音量减没反应,静音也没反应,换过音量排线了,打值音量键都是441,静音键444 。 量电压音量加 1.0V、音量键0.7V、静音键0.7V ;这三个键相连的电容、电阻都换了,求大神告诉我该怎么修?
我来回答
苹果

网友:
本人小白,不是很懂,帮你不到

网友:
这几个点的电压都偏低,排出了电容和保护二极管的话建议更换电源IC试试,图纸可以看到音量控制信号连接到电源和CPU,我想电源坏的可能性很大,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