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电流0.04不触发

楼主(2018-07-03):
接修联想Y400一台,故障:按开机键不触发,外接电源电流0.04A,按开机键无跳变。
拆机后按论坛里的通病拆电容无效,外观检查也没有烧坏痕迹。准备下载电路图进一步检查。
维修过程:
1、通电测待机3V和5V正常,公共点电压19V正常。
2、测除待机外所有电感无电压。
3、测除待机外所有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4、这时候开始怀疑EC和BIOS程序问题,还怀疑有电容漏电,导致待机电流过大。决定先从待机查起。
5、之前测的3V和5V待机电压正常,所以没有考虑3V和5V电路漏电导致待机电流过大的问题,先断开5V待机后,待机电流还是0.04A
当断开3V待机时,待机电流恢复正常,测断点前后,发现后面拉低导致3V负载过大。
6、到些才锁定故障点,因为3V待机电路去向比较多,直接烧机,发现3V电感下面U37发热异常。 ,这是+VCC_LID转+VCC_LID,测2脚对地只有16欧, 拆下U37后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健正常开机,接屏后显示正常,最后U37没有装。
维修结束。
总结:这个很有可能是联想通病的另一个版本,还是黑色泡沫引起的另外一种不触发。

网友A:
联想用这种黑色泡沫贴纸真是恶心,机器用个几年那贴纸就糊了,还会引起元器件腐蚀损坏,

网友:
V460那个黑色泡沫胶 保证绝对会坏  这个其实也是维修界的鸡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用这种黑色泡沫贴纸真是恶心,机器用个几年那贴纸就糊了,还会引起元器件腐蚀损坏,

没有这种东西会有通病?会捡到钱?       要懂得感恩

网友:
LID好像没碰到过了,,,,,

网友:
其实联想的好多通病让人又爱又恨

网友:
有可能,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技术不错

网友B:
3V电感居然阻值没低 不会吧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的   值得 学习 啊,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通病就是送大家钱的,如果都不坏了 我们吃啥 知足吧

网友:
LID很久没有修到这个东西坏了,现在机器这些东西都很少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电感居然阻值没低 不会吧

阻值拉低了,只是当时没有直接测阻值,先测的电压3V正常,没有考虑会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用这种黑色泡沫贴纸真是恶心,机器用个几年那贴纸就糊了,还会引起元器件腐蚀损坏,

换个思维想这很有可能是联想的套路,这样才会有机器维修,而且还是算海绵发挥作用的时间且是过保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电感居然阻值没低 不会吧

额 直接侧电感估计不走弯路了

网友C:
这个三级管是待机的,不上不能待机

网友:
LID短路和LID信号引起的不开机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非常喜欢通病捡钱的 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级管是待机的,不上不能待机

知道,不影响正常开关机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很少遇到。不过也不排除。电子产品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多来点这样的帖子 。。。。。。。。。。。。。。。。。。。。

网友:
6666  我就服联想  大爷的  算那么准   过保没多久  黑色泡沫就出来搞事情了

网友:
                 首先要感谢联想,他这样做我们才有钱赚。

网友D:
LID不正常本身也会导致不触发 这个是彻底坏掉了 应该说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D不正常本身也会导致不触发 这个是彻底坏掉了 应该说很少见

华硕的机器LID出问题的比较多,联想这个估计还是黑泡沫引起的,正好在泡沫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