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1不加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8-07-03):
笔记本拿来待机电流开机没有,按开关没反应,拆机一看加焊过桥,EC芯片,刷过bios,感觉不能好修啊。测量3V 5V正常,供电没问题。查上电吧,开关有电压,EC发给南桥信号有3V电压(117脚) 然后再查南桥发给EC的信号测量没有电压,这个时候我这个小白觉得它没电压应该不正常的,所以我就怀疑桥虚焊或者坏了,上BGA焊南桥之后,按开关亮了,可是我再测量电压还是没有,问同事说有的信号是没有电压的(其实是我自己忘了,应该买个示波器了)。
117脚是EC发给南桥的,21脚是南桥发给EC的, 应该就是这个信号没有过去,才导致按开关一点反应没有,总的来说瞎猫碰死耗子修好啦!哈哈!

网友:
嗯 ,维修最重要的事 仔细,,,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主板你修的啥修好了,语言表达也不是很详细没有明确哪里问题

网友:
维修笔记本就得细心观察,能修好一部分机器。

网友:
意思是断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