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 板号820-3302-A 不开机 一个灯都不亮

楼主(2018-07-03):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兄弟们也加点分吧

网友:
什么鬼????看不到阿 ././././././././././

网友A:
sorry,看到了,网络慢得很,图片没加载

网友:
电容短路了  哈哈  捡钱了 ,。。

网友B:
滤波电容??多少阻值是偏低?0欧?

网友C:
多写两千字也许这就是一篇精华帖....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短路应该是在公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看到了,网络慢得很,图片没加载

人太多了 看来迅维要加强一下服务器了  不然网速跟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多少阻值是偏低?0欧?

偏低 测出来差不多20几欧的样子 好像这问题是这机子的通病 修了好几台这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写两千字也许这就是一篇精华帖....

我们不求精华,只要能解决问题 能看懂 能理解就行  要的就是速度

网友:
短路了   骚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