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鸿基4752G自动上电掉电问题

楼主(2018-07-03):
今天接到一款鸿基4752g不开机,外接电源自动上电到0.28A就自动掉电到1.14如此反复,先刷bios无果。仔细观察了下桥附近发现有的地方有轻微腐蚀,继而检查到触摸板按键附近有根线断开了。接好后开机电流上到1.2a亮机。

网友:
这跟捡钱一样不过小面积腐蚀的还是少的  大面积腐蚀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
还是观察很仔细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可以收100米+吗,这个线是什么信号,应该不是触摸板吧

网友:
应该还是进水或者受潮腐蚀了 修机器最主要还得细心

网友:
修机器最主要还得细心受潮腐蚀了

网友:
可以,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像楼主能静下心修理台式机的工程师真不多了

网友:
断线呀,但是楼主说的好像有点问题哦,自动上电到0.28A就自动掉电到1.14如此反复,哈哈哈。。。。。

网友:
修机器之前还是要去注意下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