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R15笔记本进水简单 维修

楼主(2018-07-03):
拿到一台进水笔记本,现象不充电, 不开机,下图是拆机图片

腐蚀不太严重,两侧各电压短路情况,发现只有L60100  P3V3AL对地短路,运气不错,很快就找到短路芯片,拆下EC芯片,阻抗回来,找个新的装
上去,P3V3AL还是没有,看来还有问题,再看U60100工作条件,供电19V正常,EN_3V无,如下图

这个图很简单没什么可说的,断开R7005,P5VAUXON为高电位,排除此信号的影响,EN_3V直接进U60100,而且U60100也比较容易出问题,直接换掉,
还是没好看来问题不简单了,如果这么轻易就修好,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既然芯片本身没什么问题,那么是不是后面把这个电压拉低了?果然,断掉
PAD60100,电压正常,看来就是后面在作乱,此电压接的地方比较多,最值得怀疑的还是CPU,换掉

问题解决,就是CPU问题,下面是开机画面

网友A:
楼主你这水平不低啊,板载CPU都敢搞,这种换U能收多少钱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水平不低啊,板载CPU都敢搞,这种换U能收多少钱 啊

这个CPU还行,有需求加Q313779466

网友:
小米 笔记本 有图纸????????

网友:
判断很精准!要是能把图纸共享一下就更棒了

网友:
图纸都有了就不舍得发一下吗..............................

网友:
楼主你这水平不低啊,板载CPU都敢搞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小米R15笔记本进水简单 维修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呀,单CPU都能搞这么好。

网友:
图纸 图纸 图纸 重要的事说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