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A101TX烧爆维修 高清五码图

楼主(2018-07-03):
收到一款HP15-A101TX,客户说是用着用着不开机,上电流表测试,有待机 但是按开关没有反应。随便报了个价让客户放下。

迅速拆开机器,一看电源接口附近已经烧爆,一个8脚转换芯片吧【应该是】   一看这样我就乐啦 ,之前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一般都是只要焊盘还在换个相同类型的芯片就好。  准备好开始处理下焊盘,需要先把烧爆的芯片弄下来,标配风枪加烙铁,一分钟完美搞定焊盘虽然漏铜但是没有掉,赶紧找一个类似的芯片(P2003啥的)更换,正好废主板上有个类似的,焊好通电(心里很高兴,在想晚上吃啥),通电一看  WO C凉啦啊  待机都没有啦,赶紧用万用表量一量,一端有19V(3脚一起的,还有单独一个脚也有)另一端没有,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芯片不对,再换一个,焊好 还是这样没待机一端没有19V,【剧本不应该这样啊】,上论坛收了收图纸但是没有,淘宝问下吧也没有。这就有点尴尬拉,突然有个想法直接短接 ,把3脚的19V短接到4脚上面去试试(之前用过这招),短接上电试试吧(电流表电流调小一点,不然容易烧别的件) 。。通电一看大短,我。。。。。。心里害怕啊 不会是把别的东西给烧了吧,怕归怕还是得修啊,用万用表量量吧,唉   量到一个电容  响啦   是时候该笑了。摘掉它在通电   完全OJBK。不短路啦  ,电流表调回19V,开机测试完美亮机。维修结束。

                                                                                                    下面发图--------加点分吧  活不下去拉,一个月不吃肉啦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吧  你这样的 ,最后还是没有查出到底是芯片不对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A:
OJBK????楼主流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JBK????楼主流弊啊。。。。。。。。。。。。。。。

兄弟 道上的啊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和

网友:
是不是公共点短路引起的,强制短接把那个坏的电容直接烧断开了

网友:
上电前要先量全板有无明显短路,笔记本或台板上电前都要这样

网友:
学习了。。非常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能赚钱,已经不错了,技术也不错,过三个月坏了,继续收费

网友C:
保护隔离   你一条 电线 搞过去。。 猛啊 。。 6666666666666 ,电池还能工作不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   你一条 电线 搞过去。。 猛啊 。。 6666666666666 ,电池还能工作不 ,哈哈

他这,貌似第一个保护隔离管,直连应该没事的。第二个,就可能不充电了

网友D:
                                   我就佩服你们这些测试机器不上铜管的人 。。。

网友:
这是捡钱的机子,大短多半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这种没图纸的机器,要修好有时要靠经验和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佩服你们这些测试机器不上铜管的人 。。。

一般都是亮机就拔掉电源的,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   你一条 电线 搞过去。。 猛啊 。。 6666666666666 ,电池还能工作不 ,哈哈

反正客户拿走了,我感觉后面两个才是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E:
烧了东西 不测公共点 就上电  改说你什么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道上的啊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和

兄弟那条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了东西 不测公共点 就上电  改说你什么好呢~

所以我都是把电流表电流调的很低啊

网友F:
哥  咱字体不要用那摩多颜色  看着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  咱字体不要用那摩多颜色  看着不舒服

兄得   我上色用了半个小时的啊    你告诉我不舒服

网友:
我去 这么严重 啊
。

网友:
好好干活有肉吃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了东西 不测公共点 就上电 改说你什么好呢~
根本的测试都没做 调表有什么用呢 姿势都不对 会爽?

网友:
太容易了

网友:
没试过有,下次碰到试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