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手机wifi打不开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03):
iPhone 6手机wifi打不开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手机wifi打不开

  故障分析:在设置里查看无WIFI地址,此故障是CPU没有认到WIFI芯片或者WIFI芯片本身损坏。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首先开机检测,确认故障现象,同客户描述的一致,拆出主板,发现WIFI芯片已经被上家拆掉没有装。焊盘有掉点,周边有缺失的小元件。

  查看图纸得知缺失的元件为WIFI复位信号滤波电容,焊盘上掉的点是蓝牙到CPU的总线。

  清理好焊盘,顺便测量焊盘的对地值,测量焊盘对地值时发现复位信号到CPU断线,但是在实际维修中不需要拆CPU飞线,直接从WIFI的1.8V供电飞线到复位信号。

  并补回掉的焊盘。

  维修结果:进系统测试,iPhone 6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修复。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相关内容:

网友:
可以   太牛了 ,。。。。支持大神!!

网友A:
想问下大神门iPad 6 3g版解id无wifi如何解决本人己换了wifi模块还是没有求解!

网友:
请教楼主 这个是借电的意思吗 1.8V 是低有效 也需要1,8V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大神门iPad 6 3g版解id无wifi如何解决本人己换了wifi模块还是没有求解!

没解绑wifi吧

网友:
wifi拆芯片时有没有拆不掉点的经验,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