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指纹打不开维修

楼主(2018-07-03):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指纹无法正常使用

  【维修过程】接到设备开机检测,发现打开设置添加指纹为灰色,排除外配的问题,拆机测量指纹座子阻值如图:

  测量发现指纹座子CPU到指纹座子SPI总线断线导致,看了下主板是UMT的,还好此信号经过FL3807电感到CPU没有断线,直接飞线到指纹座子。

  开机进系统,测试正常。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相关阅读:

iPhone7爆屏修复全过程分享: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5788-1-1.html

网友:
判断准确,一招制敌啊,厉害了。。。。。

网友:
步骤很多   细节更多 不注意就陪屏

网友:
其实陪多了就会了

网友:
这故障不常见啊,多数都是换屏把指纹排线干断的。

网友:
如果指纹键真的坏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指纹键当HOME键用

网友:
我手上有7的料板 看看实物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