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高级焊膏是不是买错了

楼主(2018-07-03):
高级焊膏今天到货   赶紧试用   很失望   比松香稍好一点点   这种贴片脚还是难上锡   膏泡满脚  60瓦电烙铁压拉几遍  竟然还有几只脚未上锡 信心都没了

网友:
味道很明显吗

网友:
你可能买到个假油!论坛不 是有自己的油么。叫什么维修佬之类的。虽然也一般但比你这个好太多了。。。

网友:
经常买到不好用的     味道重

网友:
这就是猪油膏,很臭的,我以前也买过,说是什么小日本进口的,买回来还没有几十块钱的好用,味道还特别恶心

网友:
可能是吧

网友A:
味不大 烟也不大 就是不大好使 以前一直松香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味不大 烟也不大 就是不大好使 以前一直松香焊

松香还是比较好用的,就是有点脏。有些芯片上锡困难是芯片问题,经常遇到散片的就不好上锡,刮一刮就好了

网友:
问题 出在芯片上  垃圾翻新芯片 你焊油再好 也费尽!

网友:
论坛AMTEL   挺好用   价格点

网友:
工厂维修好多年了,告别你,你买的是假货,真的的好焊膏是白白的,像牙膏那种白,很好用的。

网友:
先拿刀片把要上锡的地方刮一刮比较好上
淘宝买新的IC来一堆都氧化难上锡

网友:
应该不会假吧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在哪里买的

网友:
学习了,焊膏不是有好多种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