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AMD芯片组 电流0.35不显示

楼主(2018-07-03):
拔掉内存 有报警声 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 CMOS电池3V正常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BIOS刷过吗?

网友:
所有电压呢

网友:
拆掉 FCH 上面的 电容 看看,这个机器 就这个通病,其他的我就不晓得了

网友:
上次有一个,去了这个也没有好、

网友:
这款机桥上电容拆掉就好

网友:
CMOS电池3V正常,那就查主板上面的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