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i1037t开机灰屏

楼主(2018-07-03):
itx-i1037t开机灰屏 求这个机器的BIOS  屏幕点过没有问题,外接没有问题,可以点亮。

网友:
这个板我上次修过就是没有找到BIOS 就放弃了。。。

网友:
BIOS 引起灰屏的可能性很小吧.........

网友A:
可能板载CPU问题.......去X宝找bios

网友B:
楼主,有点像工控机的主板啊!这个主板都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C:
去打屏得数据阻值   看下是不是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打屏得数据阻值   看下是不是缺信号

组织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点像工控机的主板啊!这个主板都是没有图纸的?

是工控机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板载CPU问题.......去X宝找bios

淘宝都没有的,,,,,,,,,,,,,,,,,,,,

网友D:
加焊处理器~~~~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焊处理器~~~~   ------------------

咋说,你修这这机器吗........................

网友F:
我可以给你去官网分离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给你去官网分离这个BIOS。。。。。。

       这机器bios是要到那个官网?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给你去官网分离这个BIOS。。。。。。

求分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咋说,你修这这机器吗........................

这种全集成,加焊会好的.集成密度大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