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什么管子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18-07-03):
VCC有点的时候断开电池 VCC断点 使用电池 电池是普通电池不能充电 我应该在主板上面找一个什么管子才可以实现啊?老师们教教我。
主板
不能充电

网友:
你发文章的时候应该先自己检查一遍想描述的意思和错别字
你的问题用继电器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bat54c百度一下,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双2极管 就可以啊 、

网友:
双二极管就可以的,要考虑电流大小,笔记本常用BAT54

网友:
双二极管就可以的,在台式机主板拆个试试。

网友:
利用二极管的钳位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
双二极管,主板的CMOS电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