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IGABYTE945主板无声音

楼主(2018-07-03):
自己用的技嘉945主板经常出现杂音,最后就完全无声音了,状态栏喇叭图标也不见了,拆机取出主板检查ALC662的第一脚电压3.3V正常,第25脚电压5V也正常,第27脚基准电压2.5V也正常,还有35,36脚后置音频输出脚电压是2.5V也对,5、8、10、11脚到南桥的音频总线电压都是0V,
主板

网友:
先换个声卡,不行就是南桥问题了,声卡没有复位是识别不到的。

网友:
拆下ALC662,打值5、6、8、10、11脚120K,证明音频总线和南桥没有开路和短路,只要桥好就行,手中没有662,淘宝网购一块,结果待到货后确定。

网友:
楼主真是醉了,945还修,折腾的累不?搞技术的都一样,舍本求末 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出点问题就想修好,没搞好还惦记着,哪怕不值钱。我现在价值不高都直接换,越来越不想修了,可能年纪大了。三十多了

网友(2018-12-17):
换个662就好了,旧机读写存储器还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