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6881p

楼主(2018-07-03):
Y470  CPU 复位电路是3.2V吗?这电路解析下

网友A:
PLT_RST#只有1.2V 正常吗?BUFO_CPU_RST#电压只有0.7V

网友:
这电路+3VS +1.05VS正常,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_RST#只有1.2V 正常吗?BUFO_CPU_RST#电压只有0.7V

PLT_RST#只有1.2V 正常吗                 不正常

网友:
我觉得有1V多久正常吧,具体没有 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