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14-5439闪屏通病问题

楼主(2018-07-03):
DELL 14-5439开机闪屏,拗一下触摸屏右侧的机身就可以显示,下载电路图 对屏线的各脚进行亮暗变化时对比测试,测试过程还不小心冒火花,吓死我了。不好测,效果不大,把屏接口周围的二极管三极管都加焊一遍,还是一样。看到屏线的4,5脚连到u11的25.26脚 ,加焊了u11的25.26脚,有效果,会亮了,但会闪。拆下再把U11仔细加焊一遍,装机测试,不会闪了 ,发帖时看到论坛有大师修过此毛病,特归类为通病。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2734-1-1.html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屏幕排线过脏,接触不好,或者电压不稳,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可以看看纹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屏幕排线过脏,接触不好,或者电压不稳,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可以看看纹波

客户拿来时已经和我说过换过排线和屏了

网友:
EDP 转LVDS  IC 爆掉。。。 恩,。。。。

网友:
通病的机器相比还是比较容易搞定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这个U11芯片的通病的?有通病就好赚钱了。

网友:
                通病就好,不然下次自己遇到还要到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拿来时已经和我说过换过排线和屏了

遇到过屏幕排线脏导致的这种情况~~~~

网友:
通病,就是这个芯片。。我一般都是换,,原来加焊过返修了,

网友:
芯片虚汗........................

网友:
哈哈哈哈哈  我也修好2台 一样故障

网友:
修机太少,还没遇到过这种,下次留意下呢

网友:
谢谢大神,刚碰一台,感谢分享

网友(2023-12-19):
这机器不多了。

网友:
之前修过好几台

网友:
学习了有用得上的时候

网友:
感谢分享,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