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502暗屏求助

楼主(2018-07-04):
开机有声音,测屏接口1脚52v。3脚I2C 2.6v 4脚3.2v,6.7脚3.3v,8脚1.4v,28 29脚5.1v,i2c这里是5v上拉,论坛搜3.4脚有人测是5v,求助,谁手上有这本子,帮忙测一下,正常是5v,还是3v

网友:
暗屏和34脚没有关系吧,你要查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89脚看看

网友:
I2C总线都是3.3V   你的3脚   2.6V不对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改个高压板上去。

网友:
查查亮度调节信号吧

网友:
拆屏,屏线重新装下!!!!!!!!!!!

网友:
查升压开启条件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