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X58 MS-7591不触发故障求助

楼主(2018-07-04):
DELL外星人主板 X58芯片组, MS-7591V星代工。目前现象不触发。 测IO芯片F71882FG    VBAT电压3V, VSB待机电压3.3V, RTC晶振起振。  开关排针有3.3V,触碰后, PSIN# 和PSOUT#信号都会变低,属于正常现象。 但是测S3#信号0V  和RSMRST#信号 0.6V 。 感觉这个不太正常,求维修思路,或者点位图一份!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不触发 也涉及到BIOS 查查看  EC条件也是

网友B:
RSMRST信号要为高电平, 查这个信号看看是不是有外围电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信号要为高电平, 查这个信号看看是不是有外围电路控制

除了南桥 没有别的了吧。  你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也涉及到BIOS 查查看  EC条件也是

有可能是EC问题?
应该不会吧,  那我还得刷个BIOS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也涉及到BIOS 查查看  EC条件也是

刷了BIOS 不行的  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大神能帮帮我吗, 给我一份DELL的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