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密码锁求大神解下 BIOS已上传

楼主(2018-07-04):
A1466 密码锁求大神解下 BIOS已上传 谢谢了

网友:
直接下个不带密码的刷上不就行了,刷上还有密码那八成就是在EC里了

网友:
论坛有这个机器的BIOS 直接找个刷写下就可以了

实在找不到可以解密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了,直接下一个叫玩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