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一台苹果se升级iOS11 无法激活

楼主(2018-07-04):
升级系统无法激活 之前正常的 链接电脑爱思显示设备型号怎么会不一样呀 具体看图片 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是扩容机器还是其他 设备型号出厂值显示苹果6sp 读出值显示苹果se

网友:
动过硬盘吗
多半硬盘数据问题

网友:
拆开看一下,硬盘是不是动过,我也怀疑是不是动过硬盘。如果动过,拆下硬盘,重写资料。当然要先查询

网友:
提示修改过数据 不清楚是不是硬盘不对

网友:
应该是大修过的机器,就是不知到是不是搬板的,底层还有蓝牙wifi码不对,到11系统就会检测这些就激不活了

网友:
这提示应该至少换过硬盘吧,你换itunes刷下看看在

网友:
这个动过硬盘的,而且还是用的是6SP的硬盘

网友:
可能是早期用SE的套件硬解的6SP。。。。。现在刷机肯定激不活的

网友:
一定是有暗病  ..........................

网友:
这个机器是苹果se 硬盘是动过 不知道是不是硬盘底层没有写好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知道是不是硬盘底层没有写好还是其他原因
知道是不是硬盘底层没有写好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 现在iOS11 激活需要验证哪些数据呀

网友A:
SE比较挑硬盘   可以用SE的拆机硬盘试一下是否能激活

网友B:
硬盘底层没写好,更新系统了资料对不上就激浩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底层没写好,更新系统了资料对不上就激浩不了。

卖家说硬盘底层写了se的进去了 刷机之后显示6sp 应该是底层没有写好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E比较挑硬盘   可以用SE的拆机硬盘试一下是否能激活

苹果se可以用6s  6sp硬盘吗 硬盘都一样的 底层不一样  另外6s底层可以写se底层吗

网友:
谢谢大家 搞好了 硬盘换一片6sp硬盘 底层写se的 WiFi蓝牙 花钱查询地址正确 成功激活 重要三过数据序列号必须一致 再就WiFi蓝牙地址 对 才能正确激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苹果se可以用6s  6sp硬盘吗 硬盘都一样的 底层不一样  另外6s底层可以写se底层吗

我只知道SE换硬盘得用SE的硬盘  不然会出现指纹不能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SE换硬盘得用SE的硬盘  不然会出现指纹不能用的情况

原来原装硬盘已经坏了 不能找到原来指纹序列号了 指纹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