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4C白屏问题?

楼主(2018-07-04):
有一台机器白屏 就EDP接口的 请问EDP芯片有问题会导致白屏吗?
芯片

网友:
EDP芯片有问题可以导致 灰屏 白屏

网友:
屏街口的所有供电都测下。。。。。。。

网友:
屏没供电也会白屏啊,怀疑芯片就给换掉呗

网友:
白屏换屏,如果不是屏,就是少一个开启的3.3V供电。不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