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不通电

楼主(2018-07-04):
我一台联想G480 版号11326-1M 问题不通电待机正常按开关到0.018左右。但是把笔记本的cons电池拔了放电一会能正常开机 主板BIOS重新写个了问题一样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不清楚了吧,就这样只能说后级有短路。开机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待机正常不上电吗,南桥时钟 BIOS EC 3V5V二级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不清楚了吧,就这样只能说后级有短路。开机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后级短路放电一会也可以点亮吗?

网友:
                   不同点和BIOS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
楼主你现在有没有思路 我最近也有几台机子都没有修好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看下是不是COMS电池电压低了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短路放电一会也可以点亮吗?

当然可以了,我修到一个华硕的,待机就是0.1几安。就可以开机,时开时不开的。到最后没有修好、哪个3  5V哪里、

网友:
笔记本好了问题就是1225C旁边一个电容用手摸一下电流变大。换了好了 不知是不是不良 或者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也就是3  5v边上的电容不良导致的问题吗

网友:
RTC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待机芯片周围有问题咯,问下楼主这板子是不是插上电就有3V 5V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周围有问题咯,问下楼主这板子是不是插上电就有3V 5V 了

是的这板插上电源都有3V 5V(待机正常的0.001)

网友:
RTC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CMOS电路,南桥时钟晶振,LID EC BIOS这些个跟开关机有关的电路。

网友:
仔细查一下RTC电路吧

网友:
那就看看到0.18时缺少什么电压呗,不要纠结放电这个问题,。。

网友:
按着时序慢慢来吧

网友:
或许是RTC电压异常.导致桥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