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H.3G901.A00板 配屏M215HGE-L23程序

楼主(2018-07-04):
华硕 显示器VP228,主板 4H.3G901.A00板 配屏M215HGE-L23程序,主芯片型号TSUMU59BHN-1,求助程序

网友:
显示器型号也没有,而且板号在网上都找不到的,,,,板号可能也是错误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机器是什么问题? 无信号吗?

网友:
我这台是不通电,想刷个BIO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先在迅维网上搜搜看看有没有,没有就再淘宝上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