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1278 板号820-3115 插上电池 进系统会五国语言报错

楼主(2018-07-04):
如题,插上电池不管差不插适配进系统都会五国语言报错,但是单独用适配器就可以正常进系统,已经换过充电芯片,ec,刷过确定好的bios,电池放电管,充电电路检查过,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适配器正常进系统,说明cpu内存槽这些肯定好的吧?

网友A:
电池是不是原装的 有些机子有电池型号检测

网友B:
有图吗?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吗?发出来看看。。。。。。。。。。。。

这有图没图跟分享经验有关系吗。。。。

网友:
你不是求助得让大家看看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不是原装的 有些机子有电池型号检测

配件都排除了得,肯定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