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高手,大神帮忙看一下,大短路5A,怎么维修?给个方向,给个意见!

楼主(2018-07-04):
笔记本型号:Acer 4750G
笔记本故障:大短-5A
小白我也会修笔记本,但是,,拆,还是拆的多
先上图!!
版号:

公共点 -大短(第二个P管,,发烫,助焊膏上去,冒烟,)(下面的电容对地短路,全拆)
运气不好!,还是短

翻过来,,测了一下,,有四个电容,,也是对地短,(全拆),,还是短

管子,,也测了一下,没有发现敌情
怎么办呢?????
通电,电流表,慢慢上长长升电压(3V-6V-9V-15V)
只能用手去“摸摸” 看那里发烫

PC4111,发烫!!
图纸!(迅维网上有)

看了一下!把PC4111换了!1
测公共点,不短了,,上机!!

附上,亮相图跟图纸,帮忙需要的人!!
最后,请教一下,各位看官,碰到这个大短问题,怎么修??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zOTc2NHwzMTcyMDE4YWY1YjFkMGFkNTYyMjdhOTUzNDc0MDMzNnwxNzY5OTQzMDQ4&request=yes&_f=.pdf

网友:
这种捡钱一样的机器,还用问喔、。

网友:
一般都是烧  从来没拆过 这么多东西。。

网友:
         很多电容坏是可以看出来,还有就是电压调低烧,烧一会断电在去摸,不然你懂得。

网友:
这种通电就大短路的机器就是好就是烧。我做一个烧机电池烧短路好用。

网友:
都是烧鸡打发伺候,表示从来没有拆过这么多东西。

网友:
上次一台联想,电容拆了个遍,才找出来

网友:
大短路一般就是铁壳,或者贴片电容导致,有图纸看图纸一点一点找就行,烧鸡的办法固然好用,但还是有一些风险。

网友:
头脑清醒,其实很好解决的。。。。

网友:
简单的烧鸡秒杀的机器。。。用得着这么麻烦啊?

网友:
这种的都搞不掂 还是去迅维系统的学习一下吧  没什么复杂的就是烧

网友:
就是烧鸡 要不就是放大镜看。。没什么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