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 REV2.0.1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04):
2018年7月4日,本人接到一个客户送来的台式机,客户说不触发,短接可开机,客户说急用,主板型号是技嘉H81M-S1 rev2.1,绿线跟IO没相通,但是拿显微镜到处看都没看到哪里有断线,  刮开几处,找到了绿线与IO的那条线,IO与线是相通的,问题来了,IO跟线通了,但是绿线不通,那么出问题的地方就只有与绿线的那部分了,我也没去查了。直接一条线,飞到总部(16脚绿线)。 附上飞线图和亮机图,希望对大伙有帮助。 觉得可以就给个赞,谢谢 大神勿喷哈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B:
   主板 很少修  。。。。 不挣钱

网友C:
技嘉 8X   PSON  断线一般是都是灰尘引起的

网友D: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技嘉H81M-S1 REV2.0.1不触发维修一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

是啊 这个板外面断线可以接一下,但是貌似不像表面的断线,我直接飞了线,三四十块钱,也不花那么多时间去找线了。

网友:
是的, 一个星期修了两块这个板,都是同一故障,我都是直接飞线解决的。因为不像表面上的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技嘉H81M-S1 REV2.0.1不触发维修一例

不客气,大家一起学习,我也经常在巡维查资料,发一发帖子,对大家也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

嗯,省时间,线路也不好找,图纸什么的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 很少修  。。。。 不挣钱

有的修就修啊 ,修一个就赚一个。 能修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 8X   PSON  断线一般是都是灰尘引起的

嗯啊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这个板断线断的有点怪。刮开绿线跟IO通的。翻过另一面,也找到线了,但是那条线,跟24针绿线是不通的,应该是在那里板里面断了也有可能的,一直找线,线路通过来通过去的,从CPU底座下面通到绿线,我没办法,就直接飞线了。我感觉不像完整的维修。好像故障没找到的那种感觉。

网友:
各位大神给我加加分啊,小小白刚来巡维网呢,没啥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