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450暗屏维修

楼主(2018-07-04):
二话不说先看看有没类似的情况·还真有!
测试19V电压到了·但是保险断了·测试3·5脚没3.3V
4脚有3V有点低。·经验应该哪里短路烧了保险,试着保险接回去,开机一样黑屏掉电,试着万用表测试一下高压条电容还真短路,这下明白了·换上电容,把高压条第三脚跟第五脚断掉·然后一起跟4脚连起来就有了3.3V!开机亮屏!

网友:
这个机器我记得的小尾巴的屏吧。。。。。。。。。。

网友:
机子还在吗,帮测下 KBC_RTCRST#电压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