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573G BIOS解密

楼主(2018-07-04):
DAZRQMB18F0    解BIOS密码        刷了两套BIOS了   还是涛声依旧  这个解BIOS有没有那个大神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买了个io回来装上还是涛声依旧

                                                                                        感谢    “我的泪为谁飞”    大佬      膜拜

网友:
看看有专门的 密码芯片吗  ??????

网友A:
刷了两套BIOS都不行,可能密码不在BIOS里面把

网友:
            有的是在EC程序里面的

网友:
已经买了个io回来了    等下装起看看

网友B:
楼主 好了吗,很想知道解决了没有,我也有个这样的

网友C:
有没有试好呢?我正有一台一样的机,也是解BIOS 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好了吗,很想知道解决了没有,我也有个这样的

不行  不是在io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好呢?我正有一台一样的机,也是解BIOS 密码

不行  不是在io里

网友C:
哦,难道这主板有独立的码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难道这主板有独立的码片吗?

正在找

网友D:
唉,好好学习技术吧,帖子都是求助的帖子吧。

网友E:
换个BIOS芯片刷吧   不要用原来的 还有你说的秘密是BIOS密码  还是硬盘密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个BIOS芯片刷吧   不要用原来的 还有你说的秘密是BIOS密码  还是硬盘密码?

BIOS密码        这种新款的不能换BIOS芯片吧     换了好像都是不亮机的

网友G:
              换EC能解决问题,我换过的  这个是存在ec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EC能解决问题,我换过的  这个是存在ec里面的

看题    已经换过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好好学习技术吧,帖子都是求助的帖子吧。

大神你的技术好   帮我看下怎么搞

网友H:
连续错误的输入3次错误的密码 会有益处码  把这个告诉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连续错误的输入3次错误的密码 会有益处码  把这个告诉我

是不是这个的    enter unlock password<key:68667843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这个的    enter unlock password

网友:
正确密码是                   77745285

网友H:
什么情况解开了没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BIOS密码        这种新款的不能换BIOS芯片吧     换了好像都是不亮机的

你的是低电压的BIOS  这个有些可以查查代换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低电压的BIOS  这个有些可以查查代换型号

哦?   这个没听说过诶  怎么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情况解开了没啊??????????????

不行啊   刚刚忙了一下                 输入你写的那个也是不对。。。。。。。。。。。。。

网友F:
不好意思 大神  可以了       我又仔细按照那个文档的操作了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 大神  可以了       我又仔细按照那个文档的操作了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        :k ...

不用客气  这个是后门密码后门密码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用客气  这个是后门密码后门密码哦

是所有密码都可以用这个么           鸿基的      我开始是以为在第一个界面哪里输入的   后来又仔细看了下文档才知道是要在那个数字下面哪里输入         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所有密码都可以用这个么           鸿基的      我开始是以为在第一个界面哪里输入的   后来又仔细看了 ...

每一个益处码 都应的都有后门密码哦下次大家需要请私信我  不免费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每一个益处码 都应的都有后门密码哦下次大家需要请私信我  不免费 谢谢

请问用Unlock6能搞定不?到官方下升级BIOS,解压后修改platform.ini,找到“[ForceFlash]”下面的“Password=0”,将其改为“Password=1”,保存后刷BIOS,能行不?——看来你“不免费”也得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用Unlock6能搞定不?到官方下升级BIOS,解压后修改platform.ini,找到“[ForceFlash]”下面的“Passw ...

这个你也知道!

网友J:
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吧!  拔了COMS电池  重新刷一套试试

网友K:
密码到底在那个芯片上

网友L:
同上  就是啊  密码是解开了,,,但是你这密码 到底在哪里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用Unlock6能搞定不?到官方下升级BIOS,解压后修改platform.ini,找到“[ForceFlash]”下面的“Passw ...

你要是觉得那么简单你就试试............

网友M:
这款芯片 有一个小芯片  密码锁芯片 一个  小小8条退芯片   很像 USB 供电芯片一样

网友:
看来宏基的也不简单啊  又是刷BIOS 又是换EC 的来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低电压的BIOS  这个有些可以查查代换型号

应该是你没有备份BIOS芯片的OTP模式吧  OTP模式是指厂家认证模式

网友:
哦,难道这主板有独立的码片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密码到底在那个芯片上

没找到密码在呢个芯片上   是靠那个大神算的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上  就是啊  密码是解开了,,,但是你这密码 到底在哪里啊                                      ??
...

没找到密码在呢个芯片上   是靠那个大神算的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款芯片 有一个小芯片  密码锁芯片 一个  小小8条退芯片   很像 USB 供电芯片一样

那个板观察了一下也就看到给三个usb供电的小芯片     其他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两套BIOS都不行,可能密码不在BIOS里面把

应该是              有可能跟IBM一样  有个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哦,难道这主板有独立的码片吗?

           应该是   不过没有找到   还好有个大神 帮我算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吧!  拔了COMS电池  重新刷一套试试

主题写了   刷了两套BIOS了     是两个一起刷的      没有用   小电子也拔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