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0wh8,30针屏维修

楼主(2018-07-04):
lp140wh8,30不显示,换屏则OK,经查,sm4061没有任何输出,就连码片的1.8v供电也没有,
分析:因为码片没供电,无法读取屏信息,导致epd信号告知CPU,屏不存在,屏不显
找了半天没找到sm4061,找了个156屏上有类似芯片,型号不同,换上去供电都起来了,装机测试,可以正常显示,可是过一段时间就白屏了,重新开又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换

网友:
应该不能代换吧。。。。。。。。。。。。。。

网友:
查查其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