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没触摸 刷机报错56

楼主(2018-07-04):
开始客户拿来 没触摸 修好之后 测屏时黑屏 然后刷机报错56

网友:
56是NFC问题,检查一下U5302-RF,就在黑触摸旁边,是不是你修触摸的时候碰到它了

网友:
56是NFC问题,检查一下U5302-RF,就在黑触摸旁边,是不是你修触摸的时候碰到它了,拆掉NFC,看能触摸吗?

网友:
还有你的黑触摸有问题也会导致黑屏的

网友:
但是报错56,并且你都刷到80%了,就是副NFC了

网友:
我这手机和你一样 刷到80  报错56  换nfc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