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我对维修苹果一体机 820-2494的 一点初级见解

楼主(2018-07-04):
遇到一台 一体机,故障现象为不触发,拆机 扣电池,还是不行,到这里我开始有了厌倦感,我认为这是大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因为机器太大,摆不开,又不喜欢拆内部220v 电源测试。。。烦也得上,抽根烟舒舒心,回来拆!
1 在论坛里下载图纸,点位。首先我去到了图纸的第三页,因为以往笔记本的维修图纸在前几页都有 时序

2 12V_S5 这个就是电源 给主板的电压了,分出去了几路。我是每一路去查的,先查第一路 PP12V_S0,找到电源到主板的接口,j600。
   这里看到了PP12V_S0 电压由电源发出,但是我没有电源的图纸,在论坛搜索资料,是说按下开关后接口12脚的信号拉低,才发出PP12V_S0

3 那么我就测接口12脚找到q610 的脚位 查PM_SLPS3_BUF2_L这个信号,但这个信号是有电压 5v左右,我的万用表不准确,找了一下,应该是PM_SLP_S3_L 转换来的, SIGNAL ALIAS 翻译了一下是 信号别名,来自于mcp7a 桥 ,因为没有时序框图,既然此处有电压,忽略了,好运气

4 点了一下开关,同时测量 主板接口j600的 第10脚,PP12V_S0电压有了,但是插着的风扇还是不转,机器还是不开。。。
5 纠结了,那再查 图纸第三页上标示的,PP5V_S3_REG和 PP3V3_S5_REG 这俩,我感觉就是 常说的3v 5v 待机电压。
   PP3V3_S5_REG有,但是PP5V_S3_REG木有
6  比照图纸找到了 PP5V_S3_REG的来源芯片u7300 , 测供电和开启,11脚供电 有电,开启的1脚 5VREG_EN 有电,(5VREG_EN因为前面忽略了时序来源于PM_SLP_S4_L) 但是为啥还没输出呢?各种纠结打阻值,12脚和10脚木有电,下载个3851的 芯片图看了一下,(翻译了一下 INTVCC(引脚12 /引脚10):内部5V稳压器输出。该控制电路由该电压供电。 解耦这个引脚至GND,最小2.2μF低ESR钽或陶瓷电容器。)应该是有电才对。。。

7 复杂的拆另一台报废机器,就为了拆这个芯片。。。换上之后测试,风扇转了,装机试试,咚。。。
8 维修至此结束,还是运气好,有很多地方没去查,但修的挺郁闷,维修空间太小,测试太麻烦,发个帖子骗点分。

网友A:
之前遇到,好像是3-5V转换的管子。我直接两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好像是3-5V转换的管子。我直接两坨锡

高手!件太难找了,我拆机拆的都郁闷了

网友:
高手啊 要是我就放弃了 拆机检测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修机很认真精神值得学习耐心很好

网友:
                 还好还好能搞好,这机器是老款的修就得拆电源,

网友:
可惜没上实物图。故障位置微距图,整板大图。点位截图。
有图的话就精华了

网友:
兄弟可以  学习下

网友:
是啊修这种大一体机最烦的就是测试,量个测试点都不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