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3152保护不过,没公共点

楼主(2018-07-04):
直接先看图吧

BQ24715的芯片,20pin19V ,6pin 0V 5pin0V 这里的4pin是不用吗715的芯片,隔离管是2个P管,

这里正常是不是G极应该不是19V,下面那个PQ4407的2脚是ACOK 正常应该是3.3吧

这里的PU4201G极3.2应该就是正常,现在是公共点没电压,保护没过,我看别人说直接飞线到公共点有3V5V,可是我飞过去,还是没有3V5V,
这个充电芯片坏了吗?板子挺新的没进液没摔,没明显痕迹
我也没有很弄明白这个电路

网友:
补充一下,PR4444的1脚19V,2脚就成0V拆下来测287K没问题啊下面也有40多K,电容也不短,还是拆了充电芯片测的,奇怪了

网友:
先说一下  我技术不好  说错了不要喷我    首先这个条件应该是修acdet这个电压吧     bq2471好像和bq25a差不多  供电芯片有供电  然后acdet    我感觉你先去修下acdet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两个电阻之间断线了   导致没有分压啊    你去量一下两个电阻之间是否通啊

网友:
充电芯片的6脚能正常分压就会产生公共点

网友A:
           ACDET  适配器检查脚,没电压不正常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ET  适配器检查脚,没电压不正常查查,

昨天不知道怎么怼了下这个电阻280K这个,现在分压2.7出来了,可惜拆了下充电芯片,没装好连线了,烧了,还等三天芯片...

网友:
6脚有电压不高于3V就是输出24升压导通隔离管,产生公共点

网友:
充电芯片有问题,也会导致保护隔离不过,从而无3V5V

网友:
俺也感觉十充电芯片的问题  楼主换了有惊喜

网友:
芯片6脚经电阻分压,电压不可能是0V,要么电阻分压坏,要么芯片挂了。

网友:
acdet的问题多多。。我有台4752,,修了好久都没修好,,,放弃了

网友:
换充电管理芯片吧。。。。。。。

网友:
惊喜有点大了。

网友:
飞过去有19V没3V5V那就是3V5V电路或其后级有问题才会保护啊。飞起把3V5V修出来。

网友B:
先换电源管理芯片 这种没有公共供电的我们修一般是先查有没有大短路  没有短路 没有明显进水  不是摔过的机器一般都是直入主题  电源管理 充电芯片

网友:
补充下 如果实在不能确定哪里有问题  可以 跳过隔离烧机  试试

网友:
恩,我也是这么认为,有可能后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源管理芯片 这种没有公共供电的我们修一般是先查有没有大短路  没有短路 没有明显进水  不是摔过的机 ...

已经定充电芯片,等待惊喜的出现吧

网友:
短路短路 烧鸡烧鸡 。。。。。。。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DELL 的适配器的检测脚注意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要测一下3.3V 5V这边有没短路,特别是贴片电容最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