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金立M5PLUS 喇叭没声音自己瞎搞。搞倒没电流了。请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8-07-04):
自己拆开音频ic后看见掉点。以后飞线装上音频ic。本来心里有信心,装机后没电流

网友:
补充一下拆开音频ic还是没电流

网友A:
拆音频的时候是不是搞到电源IC了

网友B:
手机修的少,这怎么玩,还要赔客户一块主板????

网友C:
一点电流都没有吗?如果是检查一下开关接触的地方你装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电流都没有吗?如果是检查一下开关接触的地方你装好了没有?

检查过开关。没有问题.现在头脑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修的少,这怎么玩,还要赔客户一块主板????

我看网上全部都是说音频IC问题。我就直接搞了。哪知道搞成没电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拆音频的时候是不是搞到电源IC了

你好,那个是电源IC?????????????????????????????????????????????????????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那个是电源IC???????????????????????????????????????? ...

它旁边有好多电容,特别是大电容比较多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它旁边有好多电容,特别是大电容比较多点

是这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吧??????????????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3019-1-1.html#lastpost参考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3019-1-1.html#lastpost参考这个图纸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

网友:
电源有个角被你吹到

网友:
好的谢谢。我明天吹下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