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 PLUS R2.0主板缺少电压不停重启维修

楼主(2018-07-04):
一张P8H61-MLX3 PLUS R2.0主板上电不停断电又重启,诊断卡灯不停闪,判断缺少电压引起,

于是找该主板定位图,查找 PWROK信号,然后把其电压拉低,使主板加电不再断电重启,重而找出缺少电压位置。

从定位图中找到PWROK是从3V经过一个电阻过来,与IO的O_PWROK_R脚和上面一个电阻相连,再经过上面的电阻向桥发送PWROK信号,只要把此信号电压拉低,主板加电就不会断电,从而找出缺少电压的地方。
把上面的3V相连的电阻断开,重新加电,测量各电压找出故障原因。
经测量,该场管输出的电压只有0.77V,正常应该是1.8V。而该场管是由一个LM324控制, 测LM324的第四脚供电12V正常,再测第10脚正极输入也是0.77V,不正常,负极为0V,8脚输出2.55V,不正常,
查定位图,第10脚是由+3VSB经过两电阻串联再连一个小电容分压得到1.8V正极输入,而这里分压出来的电压只有0.77V,明显不对,判断两电阻损坏或是电容漏电造成。先把电容拆掉再测,电压上升为0.99V,还是不对,把两个电阻拆下来测,发现+3VSB的电阻一个为4.4K,另一个为10K,果断把4.4K换成8.2K电阻焊回+3VSB的电阻位置,把10K焊回原位,接上电源,测量,LM324的第10脚已经有了1.82V电压,正常,于是开机测试。
此板修复。谢谢大家,请多加分!!

 会员1548765300鑫豆2024-6-26 08:22

网友:
是1.8 的锁相环电-------------------

网友:
嗯   会修华硕主板的都是大佬啊

网友A:
拉低pg使它不掉电,好熟悉的手法,快说,是不是跟我同一个师傅

网友:
会修华硕主板这么好的,很不一般啊

网友:
为什么现在精华帖有收费呢,论坛不就是分享经验的吗

网友:
拉低PG的电压,确实是一个好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
太利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
怎么确定断开那一个模块的PG呢?

网友:
需要PG的信号的模块肯定不止一个!

网友:
这种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低pg使它不掉电,好熟悉的手法,快说,是不是跟我同一个师傅

英雄所见略同 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雄所见略同 饼哥

请教一下  为什么拉低pg就不断电了

网友:
拉低PG的电压,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有时电源绿线对地拉低电压   有些可以测出来

网友:
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为什么现在精华帖有收费呢,论坛不就是分享经验的吗

网友:
修华硕主板这么好的,很不一般啊

网友:
大神还是分析的很到位的,谢谢大神的帖子